[求助] 请教一下这个功能Makefile怎么实现

楼主(2012-11-26):
假设Makefile里有3个Label:a、b和default。
现在我希望,我在shell里敲make a,就执行a和default,敲make b就执行b和default,敲make a b就执行a、b和default。
也就是default总会在最后运行。
请问下这能做到吗?
Makefile大概该怎么写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做三个脚本,分别是func_a,func_b,func_default. 完成a,b,c的功能
然后
a:
   func_a;func_default
b:
   func_b;func_default
default:
   func_default

笨办法,不知在makefile中是否可直接实现。

网友:
一个makefile就够了,在makefile里面多加几个标签,随便make哪个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a:
    function a
b:
    function b
default:
    function default
ad:
    make a ; make default
bd:
    make b ; make default
ab:
    make a ; make b ; make defaul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回答。
但这样如果make a b的话,func_default就会运行2次吧?我希望的是default只在最后运行一次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版大解答。

网友(2013-09-18):
对你输入的参数做判断
temp1=0
temp2=0
ifeq ($(filter a,$(MAKECMDGOALS)),a)
        temp1=1
endif
ifeq ($(filter b,$(MAKECMDGOALS)),b)
        temp2=2
endif
$if(temp==1&&temp2==1)
  ....

网友:
对你输入的参数做判断
temp1=0
temp2=0
ifeq ($(filter a,$(MAKECMDGOALS)),a)
        temp1=1
endif
ifeq  ...
引用 网友C:

   好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