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CD驱动AC VCOM信号疑问

楼主(2012-11-26):
AC VCOM可以用在行反转。

行反转

行反转

我想问,VCOM是不是为所有像素点共用?第一行存储Vcom为正时的值。到第二行Vcom反转为负,那这时对于第一行存储的灰度值没有影响吗?

网友:
第一,vcom是共用的;第二行翻vcom可以是AC电压,也可以是DC电压,不一定会翻转;第三,相邻行之间的确会影响,也就会有二阶驱动的说法

网友:
可以看看,里面说得很清楚 TFT_LCD驱动原理.pdf (3.36 MB , 下载次数: 193 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很好的资料,顿令吾茅塞顿开!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顶,谢谢楼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一道学一下

网友(2012-12-27):
I am studying it now. Thanks for your supply.

网友(2013-06-05):
很好的资料,顿令吾茅塞顿开!谢!

网友:
很好的资料,谢谢!

网友(2018-07-04):
多谢分享资料和经验,学习了!

网友:
楼主做过source driver吗?请问有source的资料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