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检查电路连接后出现marning怎么查看warning在哪里?

楼主(2012-11-26):
如图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Press G

网友A:
按G  要是还注意不大,你就把电路放特别大,然后再按G就直接在你面前了 ,呵呵

网友(2024-06-05):
引用 网友A:
按G  要是还注意不大,你就把电路放特别大,然后再按G就直接在你面前了 ,呵呵 ...

感谢

网友(2024-10-18):
应该先进行一次dc仿真

网友(2025-04-12):
引用 网友A:
按G  要是还注意不大,你就把电路放特别大,然后再按G就直接在你面前了 ,呵呵 ...

谢谢大佬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