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 块RAM使用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xilinx的块RAM是18K的 个数有限,但是我每个块RAM中也就用9K,能否一个块RAM分成两个9K的啊,???????????

网友:
应该是不行的吧,考虑一下数据拼接,改变一下深度和宽度

网友:
这是可以的

网友:
应该不行~~~

网友:
可以,把两个口的地址线最高位分别置高和置低,就把一个双口RAM分成两个独立的单口RAM了

网友(2012-12-31):
spartan3不行,到spartan6是可以的,6是以9K为单位用的。

网友:
如果能共用一组总线接口,可以通过调整用法实现

网友:
具体要看芯片,不同的芯片是不一样的,本身FPGA是硬件的东西,很多时候编程是要结合硬件的资源去实现设计方法的

网友:
一个BRAM的布线资源是唯一的,所以不能将一个分成两个用.

网友(2019-04-18):
应该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