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dici软件输入程序后不出图?

楼主(2012-11-26):
1、终端起始界面[root@localhost ~]#
2、输入cd /usr/tcad/bin
3、回车后[root@localhost bin]#
4、在输入./medici
5、界面变成
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DICI (T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
        ***                   Version V-2003.12-0                    ***
        ***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 K (PC: Linux)                   ***
        ***  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(C) 1991-2003                  ***
        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Synopsys, Inc.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
        ***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             ***
        *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
        ***         MEDICI is a trademark of Synopsys, Inc.          ***
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-Nov-2012 20:23:51
Enter the input file name (press return for interactive mode)
File name:
6、想请教一下如何导入程序(第一个问题)
7、什么不做输入回车,变成
      Entering interactive input mode
      MD>
8、一步一步输入程序后,到最后输入画图命令却变成
execution of tmaplot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[root@localhost bin]# 这是为什么?(第二个问题)
求帮助!!!!!!

网友:
第一个问题:如何导入程序?
   直接输入如下。
   [root@localhost bin]#  ./medici ~~/test.inp
    上面的‘~~/test.inp’指示你要进行模拟的文件路径(path)。
   或者 [root@localhost bin]#  ./medici 回车
   然后在出现的终端提示上输入‘~~/test.inp’就可以了。
第二个:
   在目录上查到tmaplot脚本文件(shell script),然后把它拷贝到~/taurus-medici_2003.12.0/386-linux/bin里面去。在试一试。

楼主(2013-05-03)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谢,你说的方法可以。在想请教您一下,我在程序里倒入电路后,在最后设置求解参数的时候,如要求解在某一时间的电流密度温度电场强度,这个程序如何写?

网友(2013-11-07):
你好  我也在学习这个软件   咱们一起交流吧  我的qq501196835    能告诉我你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