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拉扎维共源共栅电路的一个疑问

楼主(2012-11-26):
最近在看拉扎维的模拟MOS集成电路,看到第三章第71页的第一个图时有一个疑问:为什么这个小信号模型里忽略了MOS馆的输出电阻ro呢?什么时候可以忽略,什么时候不能呢?

共源共栅

共源共栅

楼主:
我大概明白了,书中有个条件是lambda=0,应该就是指输出电阻无穷大的意思,那么是不是说实际情况下增益应该和M2的跨导和体效应有关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ro无穷大确实是因为lambda==0,但是这和M2的gm和体效应有什么关系   lambda表征的是沟道调制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如果lambda不为0了,那也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将M1和M2定义为压控电流源,也即MOS管输出电阻会影响到输入管产生电流的分配,进而增益会变得和M2的gm以及gmb有关,我是这么理解的,当然我并不是说lambda和管子的跨导和体效应有什么关系,而是它导致了最后电路的增益和M2的跨导以及体效应相关了。

网友:
就是忽略了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了,所以没有并联个ro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只要Rd是个小电阻,MOS为长沟道,即使lambda不为0,M2的gm和体效应都是可以忽略掉的
   这里的关键假设其实是Rd相比于ro是个小电阻,这也是razavi贯穿全书的通常使用的假设
   razavi的很多表述比较misleading
   如果我没猜错,你应该是初学者
   我诚心劝告,放弃razavi吧,从paul grey学起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版主确实提供了另一种看问题的思路,谢谢你的回答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拉扎维的书看的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,很多东西可能说的很精辟我还感觉不到 ,不知道改咋下手了 ,求指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从paul grey看起

网友:
lambda=0即表示忽略沟道调制效应,也就是说不用考虑r0。(因为r0反映的就是沟道调制效应)

网友:
如果忽略沟道长度调制效应,ro趋向于无穷大,因此可以忽略掉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RAZAV不是公认为IC设计入门的圣经吗?你怎么看paul grey,元芳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razavi也要看,但我认为paul grey的书才是基础,电路推导能力很重要
   如果只是看razavi,只能似懂非懂
   paul grey是奠基石,地基打牢了,看razavi才能提升
   只看razavi,其实并不懂razavi
   另外,CMOS确实是主流,但bipolar也不能丢

网友:
Gray就不会忽略ro,至少会等计算完了在忽略。
Raz一上来就忽略ro,我想应该是加了ro计算就不是一两句能解决的了,也没法直观地用文字去描述了。

网友(2015-09-25):
rO = 1/(lamda*Id)

lamda = 0--> rO = 无穷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