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简单hspice code问题求助!

楼主(2012-11-27):
各位大牛,我想求助一个自己编写hspice code遇到的问题!我想通过修改.lib文件中的一个参数达到改变 gate delay的过程,但是写完之后怎么修改delay time结果都不变,我是一个刚接触hspice的学生,现在非常着急,希望大家多帮帮我!谢谢大家了!附上我自己写的code!说明:lib文件中有三个mos管,nmos、pmos和pmos0,我想改变pmos0中的一个参数,然后使得电路delay变化。再次谢谢大家了!跪求指点!

****************** TITLE: and2 ********************
.PARAM VIN= '1.2'
.GLOBAL  vdd! 1.2
+        gnd! 0
.PIN vdd!
+    gnd!
.TEMP 300.0
.TRAN 1n 20n
.MEAS Tran delay-time-fall trig v(inputa) val=0.6v rise=1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rg v(output) val=0.6v fall=1
.MEAS Tran delay-time-rise trig v(inputa) val=0.6v fall=1
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rg v(output) val=0.6v rise=1

.MEAS Tran rise-time trig v(output) val=0.12v rise=1
+                    targ v(output) val=1.08v rise=1
.MEAS Tran fall-time trig v(output) val=0.12v fall=1
+                    targ v(output) val=1.08v fall=1
.OP
.OPTION POST
.LIB '/home/fall11/jxu11/work_folder/lab1/model_65.lib'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.SUBCKT AND a b out
MM5 out net9 gnd! gnd! nmos W=195n L=65n
MM3 net5 b gnd! gnd! nmos W=195n L=65n
MM2 net9 a net5 net5 nmos W=195n L=65n
MM4 out net9 vdd! vdd! pmos W=195n L=65n
MM0 net9 a vdd! vdd! pmos W=195n L=65n
MM1 net9 b vdd! vdd! pmos0 W=195n L=65n
.MODEL pmos0 PMOS LEVEL= 54
.MODEL pmos PMOS LEVEL= 54
.MODEL nmos NMOS LEVEL= 54
.END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v0 vdd! 0 VIN
Vv1 inputa 0 PWL 0 0V 1n 0V 3n 1.2V 8n 1.2V 10n 0V
Cc0 out 0 0.05pf
Vv2  inputb 0 DC VIN
Xu0  inputa inputb output / and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.END

网友:
去掉行29,30,31,編輯model_65.lib成corner model的型式,重點在model_65.lib非你的cod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