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流水线ADC的DFT分析出现问题

楼主(2012-11-27):
请教各位牛人,我最近在做一个流水线ADC,输出12bit数据后,用理想DAC转换成模拟电平(离散的)
输入信号是101KHz的正弦波,时钟1MHz采样,我的DFT方法如下,请大家帮我看看是否存在问题:
在calculator里,选择Vout
在function里选DFT
时间从10us到1034us(选择1024个点)
hamming窗口
DB20坐标
最后Plot
得到如下图
上图中,在直流处有个尖峰,在101KHz处也有个尖峰,和文献里看到的结果不一样的是,这个尖峰是呈金字塔缓慢下降的
请问我的DFT分析方法是不是哪里存在问题?

101KHz正弦波经过ADC和DAC转换后的波形如下图

网友:
频谱泄漏,用非相干采样,不要加窗即可

网友:
有谐波是电路问题;有旁瓣是相关采样和加窗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相干采样是指输入信号和CLK时钟吗?我的输入信号是101KHz,CLK时钟是1MHz。
    DFT的采样点是1us一个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请问电路是什么原因导致DFT有谐波?

网友:
这当然会频谱泄漏,输入信号频率需要计算得到
输入信号频率=(质数/DFT点数)*采样频率
用矩形窗做DFT即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!
我选择 质数97,点数1024,采样频率1MHz,算得  97/1024*1M=94.73KHz,选择这个频率作为输入正弦信号的频率,可以吗?

网友:
回复  fuyibin

谢谢!
我选择 质数97,点数1024,采样频率1MHz,算得  97/1024*1M=94.73KHz,选 ...
引用 网友C:

频率精度不够,多保留几位小数,尽量6,7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的,试试94.726563kHz

网友:
直接写分数嘛,你换成小数做啥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噢,谢谢提醒!

   这是我刚做的DFT,选择的是矩形窗,在94.7K左右尖峰不锐利,频谱缓慢下降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你可用输入(547/4096)MHz的输入,采4096个点试试看有没有那现象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我采1024个点(1MHz采样)花了1天时间,仿真速度特别慢,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?

网友:
这个现象和DFT 点数没有关系,即使做64点DFT也不应该出现这个现象
建议你先debug,做64点DFT足矣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的,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仿真速度?我的是CPU i7,内存2G,tran 1ms(1MHz采样)得仿一天

网友:
回复  fuyibin

    好的,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仿真速度?我的是CPU i7,内存2G,tran 1ms(1MHz采 ...
引用 网友C:

用multithread 或者AP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虚拟机里的,用不了APS

网友:
回复  fuyibin

    虚拟机里的,用不了APS
引用 网友C:

  那就用ultrasim

网友:
存在真流分量是因为你的DAC恢复的波形是在一个共模电平上吧,Vout-Vcm再做dft即可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您说的对,我的是差分电平 Vcm+Digtal*Vref 和Vcm-Digital*Vref;我试试减去共模电平

网友:
谁说虚拟机用不了aps,我一直在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 您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虚拟机?linux是32还是64位的?
    我的CPU是四核八线程,32位linux和cadence
    我在虚拟机里可以选择APS,但运行时,只有单核在运行,其它都在休息。

网友(2017-02-20):
回复 网友C:

   虚拟机也可以用aps,只需要多给虚拟机几个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