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ds2InLayer_6lm.map和gds2OutLayer_6lm.map这样的文件有什么作用,怎么用?

楼主(2012-11-27):
如题,今天发现这样一个文件,很好奇,他是怎么用的啊?

网友(2013-04-07):
打开看一下就好了,后端用到的map又不多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用来做图层映射,gds2in是将gds2导入milkyway的图层映射,gds2out是milkyway stramout的图层映射,如果版图的tf和后端的tf图层定义一致,你可以看里边的图层映射前后没有变化。具体格式可以参照milkyway data preparation user guide

网友:
顶楼上,楼上是对的

网友(2015-12-31):
二楼解释很清楚!

网友A(2020-03-20):
6lm是什么意思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6lm是什么意思呢?

六层meta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