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温度反转效应

楼主(2012-11-27):
求教  温度反转效应是什么情况  说的是温度是在一定工艺一下  ,低温时delay会变大 高温反而变好吗 ?

网友(2012-12-28):
回复 楼主:

T_Delay

T_Delay

T_I

T_I

简单来说,工艺在90nm以上的时候,随着温度的升高,delay增大,所以worst corner是PVTmax,但是65nm以下,随着温度的降低,delay增大,worst corner可能是PVTmax,也可能是PVTmin,这就是温度反转效应(Temperature Inversion Effect)。下面简单描述下低温对delay是如何影响的。

对Transistors的影响:低温时,迁移率增大(导致快switching趋势),但是Vt增大(导致慢switching趋势),最后结果取决于迁移率和Vt谁起更重要作用。
对寄生参数的影响:低温时,wire电阻更低。

Google下可以找到不少文章。

网友(2013-09-29):
回复 网友A:
多谢指点

网友:
2L 大婶说的很正确,高温就不用说了,最近就遇上低温时worst的情况

网友(2014-09-07):
关于温度反转效应有什么公式能表示吗?只是统计结果,没有理论解释?以前低温快,现在低温慢,怎么得出来的,具体关系是怎样的?

网友:
经验,没有公式

网友(2015-02-04):
回复 网友B:

  这两个图,下面那张才是对的吧,对于65nm以下 delay的曲线应该是个U 形,上面那个65nm的示意图,怎么是直线下降了,如果是这样 worst case应该在pvt min的时候了

网友(2023-06-19):
非常感谢楼主科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