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Astro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问题?

楼主(2012-11-27):
Warning: No layer direction and offset info defined in LEF. (MWLEF-003)

这是我在建mw库时导入LEF出现的问题?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LEF文件的问题吧,你把你的LEF文件贴出来看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是lef文件,哥们你帮忙给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的这个应该是std_cell的lef文件,前半部分定义了金属层和via层的一些信息,很像TF文件,不过很奇怪的是,你对金属层的定义中,的确没有offset的信息(我对比了我这边的lef文件,我们这个的值是0.28),而且VIA的定义也和我这边的不同,我没做过std_cell的库,不确定会不会有问题,一般来说这些文件是代工厂提供好的,个人建议你还是重新下载一下,或者问一下你们的CE。

网友:
好像是lef metal定义的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