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谁用过ZR36060芯片。求指教参数怎么载入

楼主(2012-11-27):
小弟最近毕设正在使用ZR36060芯片,但是看了数据手册之后发现要写入1K字节的控制字,但是要先写入到寄存器中然后再lord进去,我不太明白怎么将参数写入到寄存器中。不知道哪位高手用过ZR36060芯片可以指教一下,如果有程序就更好了,。我邮箱是dlutliujian@163.com

网友(2014-01-21):
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,哪位高人帮我解决该问题,我给他2000块钱作为答谢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,哪位高人帮我解决该问题,我给他2000块钱作为答谢。qq:103788410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