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用ise产生有hierarchy的netlist啊

楼主(2012-11-27):
各路好手:

我想要做FPGAPOSIM   Synplify+ise请问怎么产生出有hierarchynetlist

网友(2013-03-31):
综合 选项里有。
好像 先要 设置成 高级 模式 。

网友:
综合的时候可以有选项的

网友(2013-10-25):
用SYNPLIFY跑综合,完了生成网表文件,然后在ISE里面建个网表工程,把SYPLIFY生成的网表文件和约束文件添加进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