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 中浮点数的表示方法 求大侠指导 $rtoi $bitstoreal 转化后的格式

楼主(2012-11-27):
input   [63:0] Input_rsvd;  // double
real               Input_rsvd_1;  // double
wire signed [19:0] ConvertIn_out1;  // sfix20_En19

always @* Input_rsvd_1 <= $bitstoreal(Input_rsvd);
assign ConvertIn_out1 = $rtoi(Input_rsvd_1 * (2**19));

请问上面代码中ConvertIn_out1最后的格式是怎样的?

网友(2017-05-12):
Conversion Functions

Formal Definition

Conversion functions convert data formats between integer, real and bit representations.

Simplified Syntax

$bitstoreal(bit_number) ;

$itor(integer_number) ;

$realtobits(real_number) ;

$rtoi(real_number) ;

Description

The $bitstoreal function converts a bit pattern to a real number. The $itor function converts an integer to a real number. The $realtobits function converts a real number to its binary a equivalent. The $rtoi function converts a real number to an integer.

Examples

Example 1

reg [31:0] a, result_b ;
integer b, result_I ;
real c, result_r ;
result_r = $bitstoreal(a) ;
result_r = $itor(b) ;
result_b = $realtobits(c) ;
result_I = $rtoi(c) ;

Important Notes

Conversion functions are not synthesizabl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