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RT3070 AP驱动在linux3.0.1以上内核版本的移植

楼主(2012-11-27):
RT3070 AP驱动在linux3.0.1以上内核版本的移植

无线网卡RaLink3070,驱动分为STA驱动和SoftAP驱动两种,STA驱动支持无线网卡工作在STA模式下,而SoftAP的驱动支持无线网卡工作在软AP的模式下,可以作为一个软的接入点。
SoftAP的驱动
2010_0203_RT3070_SoftAP_v2.4.0.1_DPA.bz2

在这里主要说明的是AP的移植 因为大多数的linux系统版本都集成了 sta模式的驱动 只要编译内核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集成可以参照

http://linfengdu.blog.163.com/blog/static/11771073201102093848182/

SoftAP驱动移植

解压驱动2010_0203_RT3070_SoftAP_v2.4.0.1_DPA.bz2,然后进入目录:

  1. tar jxvf 2010_0203_RT3070_SoftAP_v2.4.0.1_DPA.bz2

  2. cd 2010_0203_RT3070_SoftAP_v2.4.0.1_DPA

修改Makefile如下(“-”表示删除的行,“+”表示添加的行):

+#Makefile for RT3070 on MBC-SAM9G45

RT28xx_MODE = AP

TARGET = LINUX

CHIPSET = 3070

#PLATFORM = PC            (这个前面加上#号)

PLATFORM = IXP           (把这个前面的#号去掉)

………

ifeq ($(PLATFORM),IXP)

Linux_SRC = /project………..(修改等号后面的LINUX内核地址 )

CROSS_COMPILE = arm-linux-   (修改等号后面的arm-linux-的地址)

endif

注意,在2010_0203_RT3070_SoftAP_v2.4.0.1_DPA.bz2驱动中,有三个文件夹,分别为MODULENETIFUTIL,在这三个文件中均有Makefile,所有的Makefile都需做上述修改,同样,接下来,在三个文件夹中的config.mk文件也都需要如下修改。

  1. ifeq ($(PLATFORM),IXP)          (所有IXP平台下的DRT_BIG_ENDIAN参数删掉)

  2. #WFLAGS += -DRT_BIG_ENDIAN

  3. endif

  4. ifeq ($(PLATFORM),IXP)

  5. #WFLAGS += -DRT_BIG_ENDIAN

  6. endif

ifeq ($(PLATFORM),IXP)

CFLAGS := -v -D__KERNEL__ -DMODULE -I$(LINUX_SRC)/include -I$(RT28xx_DIR)/include -Wall -Wstrict-prototypes -Wno-trigraphs -O2 -fno-strict-aliasing -fno-common -Uarm -fno-common -pipe -mapcs-32 -D__LINUX_ARM_ARCH__=5 -mcpu=xscale -mtune=xscale -malignment-traps -msoft-float $(WFLAGS)

        EXTRA_CFLAGS := -v $(WFLAGS) -I$(RT28xx_DIR)/include

export CFLAGS

endif

所有的config.mk都修改好以后,通过以下命令进行编译:

  1. make ARCH=arm KBUILD_NOPEDANTIC=1

网友(2013-02-19):
Makefile里边好像没有那么多参数设置,是自己添加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