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样做好数字模块的测试

楼主(2012-11-27):
RT
项目马上就要去做MPW,项目是用数字设计实现的,带有sram ip。领导要求引出一些信号到pad 上做流片回来的测试。请问各位大牛,要引出哪类信号出来测试才好呢?怎样做数字模块的测试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测性设计含很多内容的,首先你要确定你想要测哪些模块的功能。

另外看起来你们MPW的话芯片量不大吧?做不带DFT的验证的话,就更加与内部的功能有关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芯片量是不大,内部只是对视频信号处理,带有I2C,设置了各个模块的旁通开关。没有别的了。第一次做这种测试,没有什么经验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觉得有两种不同的工作“芯片验证”和“芯片测试”。

芯片验证是确定“芯片设计”的正确性;芯片测试时确定“芯片生产”的正确性。

看你的描述,我觉得你想要的更像是前者。

我觉得要做“芯片验证”并且没有做DFT电路的话:
1-你要用于什么产品,有无现成PCB
2-若无PCB,需要研究仿真验证(用testbench)时的测试向量,找到一些有代表性的激励。制作PCB,并将激励施加进去(用FPGA等)。测量输出是否符合要求。

“芯片测试”更偏向于量产的产品,貌似你现在不是需要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