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|=>与|->的区别

楼主(2012-11-27):
有哪位同学给普及一下这两个赋值符号的区别,及其应用场景呢 ?

拜谢啦

网友:
先说明是哪个语言里的符号啊,不同语言里相同符号含义不一定一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systemverilog ,谢谢了

楼主:
自己发一个答案,在SVA中:
1、overlapped implication(  |->  )  :如果现行算子匹配,在同一个时钟周期计算后续算子的表达式。即,两个表达式需要在同一个时钟周期内同时成立。

2、unoverlapped implication( |=> ) :如果现行算子匹配,在下一个时钟周期计算后续算子的表达式,即会有一个时钟周期的延迟!!即两个条件如果都成立的话,可以有一个时钟周期的差异。

谁还有不同意见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