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Xilinx12.2与ModelSim仿真时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7):
在Xilinx里面编好test文件,打开ModelSim,却出现找不到库的错误:
# do {test_ram1.fdo}
# ** Warning: (vlib-34) Library already exists at "work".
#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com 6.5c Compiler 2009.08 Aug 27 2009
# -- Loading package standard
# -- Loading package std_logic_1164
# ** Error: ipcore_dir/mul.vhd(41): Library xilinxcorelib not found.
# ** Error: ipcore_dir/mul.vhd(43): VHDL Compiler exiting
# ** Error: D:/modeltech_6.5c/win32/vcom failed.
# Error in macro ./test_ram1.fdo line 23
# D:/modeltech_6.5c/win32/vcom failed.
#     while executing
# "vcom -explicit  -93 "ipcore_dir/mul.vhd""
后来我重新编译了仿真库(选择的是verilog),还是会出现以上错误。
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?

楼主:
很奇怪的一点是,我要验证的那个模块跟mul.vhd一点关系也没有!
昨天下午还是可以正常使用ModelSim的,之后改动了test文件,就不行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建库了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建了,都重新编译两遍了。本来一直是可以启动ModelSim的,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,忽然就提示找不到库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把库重新添加一次。

网友:
把改动的部分改回去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怎么加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在项目属性中把“Prefferred Language”先改成其他语言,再改回“Modelsim-SE Verilog”就好了。
   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