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ISE10.1中tb调用 modelsim,说找不到编译库?怎么解决?我用的FFTs的IP核

楼主(2012-11-27):
在ISE10.1中tb调用 modelsim,说找不到编译库?怎么解决?我用的FFTs的IP核 Instantiation of 'ofdm_fft' failed.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.,怎么解决的,我仿真别的成功了啊?具体错误如下Loading work.ofdm_modu
# ** Error: (vsim-3033) ofdm_modu.v(67): Instantiation of 'ofdm_fft' failed.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.
#         Region: /ofdm_modu
#         Searched libraries:
#             f:\Xilinx\ISE\verilog\mti_se\XilinxCoreLib_ver
#             f:\Xilinx\ISE\verilog\mti_se\unisims_ver
#             f:\Xilinx\ISE\verilog\mti_se\unimacro_ver
#             D:\xilinx_project\ofdm_modem\ofdm_modem\work
# Loading work.glbl
# Error loading design

网友:
在ISE中有个compile HDL Simulation Libraries选项
compile一下就OK,不过时间有点长,耐心等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