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做过DDS的大侠

楼主(2012-11-27):
想请教下  DDS中的波形存储器ROM中存储的是单一的正余弦波形 然后根据频率控制字决定它的频率后输出    还是   存储着多个频率的正余弦波形 根据累加相位作为地址进行寻址找到相应的正余弦波形?   求解

网友:
存储的是单一的正余弦波形,然后根据频率控制字决定它的频率后输出

网友:
存储单一波形,通过改变步长来改变读出的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