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lock gate的约束问题!!

楼主(2012-11-27):
对于clock gate约束的数值是怎么设置的?
setup和hold需要设置为多大才合适呢?
依据是什么?

谢谢~~~

网友:
在什么阶段? synthesis 还是 pr

楼主:
自己看资料查到的,请大家看看对不对;
如果直接调用lib里面的clock gating cell,那么sta的时候pt会根据库里面的time信息进行check;
如果是自己做的一个gating cell的话,假如是一个AND2,那么pt会默认检查clock gate,并且setup 和hold都是“0”,如果自己想假如余量的话,可以set_clock_gating_check -setup 0.2 -hold 0.2 ,大小自己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