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DFT时,同一时钟不同沿(mix_edges)间要插latch吗?

楼主(2012-11-27):
在DFT时,同一时钟不同沿(mix_edges)间要插latch吗?

用RTL Compiler,工具文档说用分两种情况:

下降沿在前, 上升沿在后,不用加latch
上降沿在前, 下升沿在后,要加latch的
这究竟有什么区别呢??

各位大神,到底用不用插入呀!!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posReg->negReg的话:
  上升沿时,posReg的Q端更新,其老的值却不能被negReg采(因为是neg才采样),这样就丢失了。
negReg->posReg的话:
  上升沿时,negReg的Q端不更新,posReg采样不会有问题,下降沿时,negReg更新也不会有问题,这样就没问题。

不插latch的话,产生测试向量的软件能看到这里会丢失,所以不会有问题,但会影响到测试覆盖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!!
刚才看DC文档也提到这个问题了!!
方法同RC一样!!

可不可以这样理解:
posReg->negReg的话:
在正脉冲来时,p的更新的数据在同一个时钟周期内n抓到!!
这样的表现正是hold violation的体现!!
所以可以加一个lockup器件delay一个周期而解决这个问题!!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  对的,类似hold violation的数据丢失现象。

网友:
在综合的时候综合根据会自动判断吧,好像设置某个属性后就可以了;

网友(2020-11-25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大佬,我在set_scan_configuration -mix_clock mix_edges选项,负沿触发的DFF并没有被前移到扫描链前端,负沿DFF在扫描链中的位置还是在posedge触发器后面是怎么回事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大佬,我在set_scan_configuration -mix_clock mix_edges选项,负沿触发的DFF并没有被前移到扫描链前端,负沿DFF在扫描链中的位置还是在posedge触发器后面是怎么回事?

网友C(2021-03-10)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我在set_scan_configuration -mix_clock mix_edges选项,负沿触发的DFF并没有被前移到扫描链前端, ...

想问一下负沿DFF没移到前面,然后正沿和负沿DFF之间有加lockup latch么。我理解的是,工具要么把负沿DFF全部串到chain的最前面,如果串在中间,就要在正沿DFF和负沿DFF之间加lockup latch来保证data正确性和timing收敛。

网友(2023-09-10):
引用 网友C:
想问一下负沿DFF没移到前面,然后正沿和负沿DFF之间有加lockup latch么。我理解的是,工具要么把负沿DFF ...

SFF串chain的时候是由一个nice rule的原则,如果是同一个时钟的不同沿串chain,,,一般是下降沿在前面,上升沿在后面,这样能保证每一拍SFF都能接受到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