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0G和40G mac层控制器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2-11-27):
100G和40G mac层控制器在硬件实现上有什么区别,100G较于40G有什么难点吗

网友:
你是用FPGA做的?还是专用的IC?如果用FPGA实现以字节为单位的并行处理的话,现在的器件比较不容易达到。就算是40G的比特率,换成字节也是5G的时钟了,除非你使用大量的并行设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