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CMOS集成模拟开关,模拟多路复用器的设计~在线等指教~~

楼主(2012-11-27):
在线等回复~~
求教,设计一个低导通电阻Ron,低电压(系统电源3V一下),低功耗(复用器电路功耗几十uW左右),宽输入输出的8通道模拟信号多路复用器,没有头绪啊~??看了几遍文献,Ron都比较大(几百至1K),采用clock booster的电路有点太麻烦了,有没有简单点的。看了几个ADI和TI公司的产品,如ADI的ADG508A/F,性能还好,就是供电电压小时导通电阻太大了,如果要设计像ADG508A这样的电路,应该怎样设计啊??如果直接用CMOS传输门作为模拟开关,它的各项指标:Ron等怎么在Cadence下仿真??是不是做DC扫描求跨导gm啊??

楼主:
在线等回复啊~~~~谢谢指点~~~

楼主:
come on ,I am still waiting~~~

网友:
一定要用charge pump 将电源抬高来减小Ron,否则没希望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是我仿真得到的CMOS传输门导通电阻和输入电压的关系

Ron最小200欧姆左右,最大2K~3K,如果负载接的是高阻抗例如MOS的栅极,
那这个导通电阻的不平坦是不是可以忽略啊。
用电荷泵升压用的电容会不会太大了,太占面积了,如何设计一个简单实用的自举升压电路啊?请教

网友:
clock boosting只是增大一点点面积,因为都是共用的。抬高栅极电压,增大W/L

网友(2015-06-06):
回复 网友B:

    till now

for usb switch rds =50m ohm  500ma~1A

very small

网友(2018-01-31):
要设计像ADG508A这样的电路

网友:
bootstrapped 很成熟,可以降低输入的非线性失真,但是Ron要小的话,选Lmin, 增大W。多参考些设计吧

网友:
    看不到图 ..

不知道 boostrap 集成模拟开关是如何?

网友(2020-04-24):
大佬做出来了吗,我想咨询一下

网友(2021-12-10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是我仿真得到的CMOS传输门导通电阻和输入电压的关系

请问testbench是怎样设置的呢?导通电阻曲线是怎样的,类似艾伦或拉扎维书里那样的吗?

网友(2022-12-29):
楼主看的文献可以分享一下吗,最近再看模拟开关一些东西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