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SE中smartguide请教

楼主(2012-11-27):
刚刚看到ISE中smartguide可以实现增量设计,尝试了一下,开启该功能,选择默认的ngd文件,source什么都没改再run,发现时间并没有减少(感觉上),请问是我的操作问题还是确实减少不了太多时间。另外,ISE14.2中是不是没有partition了,我看很多教程上都是用partition做增量设计的

网友(2014-09-23):
同问怎么在新版ISE中使用增量设计,我用的是ISE14.5,开启top文件的smartguide后,右键子模块没有出现网上讲的partition选项,是还要进行什么设置吗?

网友:
知道原因了,ISE12.1版本后,ISE软件就不再支持partition选项,但是在PlanAhead软件中支持partition功能,需要使用此功能的话可参考Xilinx官网提供的参考手册:PlanAhead User Guide,文档中的Using Hierarchical Design Techniques这一章详细介绍

网友(2015-07-14):
不太懂,什么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