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高速运放和电流反馈型运放 的疑问

楼主(2012-11-27):
我是本科学生,对模拟电路设计还不是很深入,
高速运放的应用时,和低速有些不同,看手册上的电路 和低速相比

1 是 反馈电阻 要比一般低速时选择的要小,一般 百欧级的,
2是 好像 更注意阻抗匹配什么的 这些事情(输入51欧对地,这是叫阻抗匹配吗?)
3是 有个疑问,电流型的运放和高速电压反馈的运放,一般手册里的 应用都是10倍的增益,10倍增益时Rf=200时,相应前面的那个电阻已经20欧左右了,这样放大倍数就只能是 10 倍左右吗?比如10M放大 1000倍就得3级级联了吗?

楼主:
电阻值越小,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失调电压就越小,误差也就越小;同时导致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下降。电阻的选择是综合考虑的结果。

输入电阻:在电压放大电路中,输入电阻应远远大于信号源的内阻。

反馈电阻:根据放大倍数来确定,但不能选得太大,主要是电阻过大会引入噪声、漂移、零极点的变化,从而影响带宽。一般选几百欧。

平衡电阻:平衡电阻=输入电阻//反馈电阻 (并联)

在芯片资料中都会有推荐值,而且每个器件的各项指标都不一样,在使用的时候建议仔细阅读芯片资料。

放大倍数过大的时候,比如1000倍,在芯片资料中推荐的最大放大倍数达不到的时候,采取级联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