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 分频器代码

楼主(2012-11-27):
本人刚学Verilog,看的参考书是电子工业出版社的《基于Quartus II的数字系统Verilog HDL设计实例详解》,里面有段12分频同步复位的代码,我写了个Testbench,但是仿真结果总是不定态x,根本不计数,为什么?下附代码和TB:
`timescale 1ns/1ns
module fenpinqi(div12,clk);
  input clk;
  output div12;
  reg div12;
  reg[2:0]cnt;
  always @(posedge clk)
  begin
    if(cnt==3'b101)
      begin
        div12<=~div12;
        cnt<=0;
      end
    else
      begin
        cnt<=cnt+1;
      end
    end
  endmodule

`timescale 1ns/1ns;
module fenpinqi_tb;
  reg clk;
  wire div12;
  fenpinqi u3cs(.clk(clk),.div12(div12));

  initial
  begin clk=0; end
  always
  begin
    #10 clk=1; #10 clk=0;
  end
endmodule

还有个问题:我之前自己写的代码,总是在声明处报错near "reg": syntax error, unexpected "reg", expecting ';' 我感觉没错,后来用ISE生成了个TB的模板跟我写的一模一样,然后把对应行代码copy过来就过编译了,为什么?(排除输入法全半角的问题)

多谢各位

网友:
因为没有复位操作,给reg信号初始值,所以仿真开始后,所有的reg都是不定态,加法操作依然是不定态,取反操作也是类似的。

网友A:
楼上说的没错
给你改一下吧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odule fenpinqi(div12,clk , Reset);  //add reset
  input clk;
  output div12;  input Reset;
  reg div12;
  reg[2:0]cnt;
  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)  //add  negedge reset
  if ( ! Reset )        // add reset signal to reset the registers
    begin
    cnt<=3'b0;
    div12<=1'b0;
    end
  else
    begin
    if(cnt==3'b101)
      begin
        div12<=~div12;
        cnt<=0;
      end
    else
      begin
        cnt<=cnt+1;
      end
    end
  endmodule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test bench-------
module fenpinqi_tb;
  reg clk;
  reg Reset;
  wire div12;
  fenpinqi u3cs(.clk(clk),.div12(div12), .Reset(Reset));

  initial
  begin
   #0 begin
        clk<=0;
        Reset<=1;     // add the reset signal
        end
   #1 Reset<=0;     // make the negedge of the Reset
   #1 Reset<=1;
   #1000 $stop;     // add the "stop"
  end
  always
  begin
    #10 clk=!clk;    //the correct way of the clk signal
  end
endmodule

网友:
正解,所有寄存器最好都要开始的时候赋初值,不然会产生错误!

网友:
时序电路必须有复位操作,芯片上电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复位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是按书上的代码直接敲的,看来书上也不是都对阿~
    多谢 学习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耐心~ 我是书上代码直接敲的 看来书上的也不是都对阿 多谢啦

网友:
不能說書本有錯,仿真要復位給個初值,實際電路在給電后不管有沒有復位,計數器總是會亂數給個數值,因此這個電路是會動的。

网友(2015-08-17):
回复 网友C:
你好,那如果通过一个50M的时钟想得到10k,1hz,2.5hz的时钟,代码如下:module ts(clk,rst, clk_10k, clk_1, clk_out);
    input clk;
    input rst;
    output clk_10k;
    output clk_1;
    output clk_out;
    reg clk_10k;
    reg clk_1;
    reg clk_out;
    reg [11:0] n;
    reg [8:0] m;
    reg [1:0]k;

//-----------------fenpin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   always@(posedge clk)

begin

    if(!rst)

begin

    clk_10k <= 1'b0;

    n <= 0;

end

   else

begin

    n <= n + 12'd1;

    if( n == 12'd2500)

begin

   n <= 12'h0;

   clk_10k <= ~clk_10k;

end

end

end

    always@(posedge clk_10k)

begin

    if(!rst)

begin

    clk_1 <= 1'b0;

    m <= 0;

end

    else

begin

    m <= m + 9'd1;

    if( m == 9'd500)

begin

   m <= 9'h0;

   clk_1 <= ~clk_1;

end

end

end
    always@( posedge clk_10k)//??

begin

    if(!rst)

begin

    clk_out <= 1'b0;

    k <= 0;

end

    else

begin

    k <= k + 2'd1;

    if( k == 2'd3)

begin

   k <= 2'd0;

   clk_out <= ~clk_out;

end

end

end

endmodule

测试代码
`timescale 1ns/1ns
module tb1;
  reg clk;
  reg rst;
  wire [11:0]n;
  wire [8:0]m;
  wire [1:0]k;
  wire clk_10k;
  wire clk_1;
  wire clk_out;
  ts i(
        .clk(clk),
        .rst(rst),
        .clk_10k(clk_10k),
        .clk_1(clk_1),
        .clk_out(clk_out)
       );
  initial
  begin
    clk = 0;
    rst = 0;
    #20 rst = 1;
  end
  always
    begin
     #10 clk <= ~clk;
    end

endmodule

为什么在modelsim仿真的时候只能得到10k的时钟,其他的时钟是高阻态

网友(2019-10-23):
引用 网友A:
楼上说的没错
给你改一下吧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我也是新手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