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装DC有点问题请教一下大神

楼主(2012-11-28):
按照论坛上的DC200809的安装流程装的
输入

lmstat-c /usr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

或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mgrd-c /usr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

得到的信息跟教程里面的安装流程中写的也是一样的

输入design_vision 会出现:
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'Design-Vision ' because:
Error: Can't communicate with the license server. (SEC-12)
Please contact  at root@(none), who is
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000.
Unable to obtain feature 'Design-Analyzer ' because:
Error: Can't communicate with the license server. (SEC-12)
Please contact  at root@(none), who is
your local Synopsys license administrator for Synopsys site 000.
Fatal: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enabled : Design-Vision, Design-Analyzer. (DCSH-10)

lmgrd-c /usr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 -l ~/syn_lic.log

之后的log文件是这样子的:

23:40:17 (lmgr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3:40:17 (lmgrd)   Please Note:
23:40:17 (lmgrd)
23:40:17 (lmgrd)  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.
23:40:17 (lmgrd)  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
23:40:17 (lmgrd)  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,
23:40:17 (lmgrd)  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. Use Macrovision's
23:40:17 (lmgrd)  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 solution,
23:40:17 (lmgrd)   FLEXnet Manager, to  readily gain visibility
23:40:17 (lmgrd)  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
23:40:17 (lmgrd)  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
23:40:17 (lmgrd)  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. FLEXnet Manager
23:40:17 (lmgrd)  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
23:40:17 (lmgrd)  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
23:40:17 (lmgrd)  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
23:40:17 (lmgrd)  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, Linux
23:40:17 (lmgrd)   and UNIX. Contact Macrovision at
23:40:17 (lmgrd)   www.macrovision.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
23:40:17 (lmgrd)  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
23:40:17 (lmgrd)   for your enterprise.
23:40:17 (lmgrd)
23:40:17 (lmgr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3:40:17 (lmgrd)
23:40:17 (lmgrd)
23:40:17 (lmgrd) Can't open /usr/tmp/.flexlm/lmgrdl.9914, errno: 13
23:40:17 (lmgrd) FLEXnet Licensing (v10.8.5.0 build 31891 i86_re3) started on ubuntu (linux) (11/27/2012)
23:40:17 (lmgrd) Copyright (c) 1988-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. and/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
23:40:17 (lmgrd) US Patents 5,390,297 and 5,671,412.
23:40:17 (lmgrd) World Wide Web:  http://www.macrovision.com
23:40:17 (lmgrd) License file(s): /usr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
23:40:17 (lmgrd) lmgrd tcp-port 27000
23:40:17 (lmgrd)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has found no vendor daemons to start
23:40:17 (lmgrd)  (There are no VENDOR (or DAEMON) lines in the license file),

lmgrd exiting.

好像是说某个文件打不开的样子
这种情况怎么做?
在坛子上搜了一下,也没搜到什么结果……
遂来请教一下 大神 谢谢

23:40:17 (lmgrd) Can't remove statfile /usr/tmp/.flexlm/lmgrdl.9914: err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网友:
license里面没有写对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检查license   另外就是到user里新建tmp文件夹,要用root

网友:
它指出你的license內文少VENDOR lines,類似如下所示:
VENDOR snpslmd /path_to/snpslm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搞定了谢谢了。你也看绿箭啊

网友(2013-06-27):
回复 楼主:
大侠,你是怎么搞定的?直接在license里面加一行VENDOR snpslmd /path to/snpslmd吗

网友(2016-03-17):
回复 网友B:

    对的,我添加如下内容后解决:

  1. VENDOR snpslmd PATH_TO_SCL/linux/bin/snpslmd

网友:
顶起~~祝楼主开心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