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高速接口板用几层板合适呢?

楼主(2012-11-28):
我打算做一个板子,有ddr2,光口,pcie,资料上说布线走内层,那不是至少要六层,但是六层又太贵,所以如果四层能布下的话用四层板可以不呢?

网友:
可以是可以,但是要看你怎么布线。这些信号一般都是要以GND做参考。对于这些信号我们的板子一般都至少在6layer以上(1.6mm)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