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sefulskew by ICC

楼主(2012-11-28):
請教一下大家在postcts 階段,icc 如何自動化用 usefulskew 去解setup time

网友:
貌似ICC中没有这个功能啊
encounter中有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ICC里面怎么弄啊?
   求教求教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ICC 中有个命令叫skew_opt。CTS 后,运行skew_opt 命令,工具会生成一个脚本skew_opt.tcl,用于控制时钟树不同节点的latency等。然后回头重新做一遍CTS,在CTS前source skew_opt.tcl,usefule skew 就用上了。
具体流程可以去看mannual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哦。谢谢!

楼主:
這點icc 輸encounter了..真不方便...還要重長..
這樣可能要來回個幾次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