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sert delay by ICC

楼主(2012-11-28):
請問如何用icc 在某條net 或某個inst pin 上,增加準確的delay 值?
謝謝

网友:
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-float_pins

楼主:
請問...設完之後呢?
要用什麼command 執行?

网友:
通过设置clock latency也可以

楼主:
所以是用clk 長tree的方式去做囉?
如果是在postcts 之後要單獨做這件事,會影響到tree嗎?
因為可能設在CLK的某條NET上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