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615 64bit打开库的错误

楼主(2012-11-28):
求高手指教
我有一CMSC05的工艺库,在IC615 32bit下能正常显示,但是切换到IC615 64bit后出现以下问题:
*WARNING* (DB-270001): Pcell evaluation for CSMC05MS/pmos4/layou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(s):
*WARNING* (DB-270002): ("eval" 0 t nil ("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" PasGetDeviceProps))
*WARNING* (DB-270003): Error kept in "errorDesc" property of the label "pcellEvalFailed" on layer/purpose "marker/error" in the submaster.
*WARNING* (DB-270001): Pcell evaluation for CSMC05MS/nmos4/layou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(s):
*WARNING* (DB-270002): ("eval" 1 t nil ("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" PasGetDeviceProps))
*WARNING* (DB-270003): Error kept in "errorDesc" property of the label "pcellEvalFailed" on layer/purpose "marker/error" in the submaster.
*WARNING* (DB-270001): Pcell evaluation for CSMC05MS/ntap/layou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(s):
*WARNING* (DB-270002): ("eval" 2 t nil ("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" PasGetDeviceProps))
*WARNING* (DB-270003): Error kept in "errorDesc" property of the label "pcellEvalFailed" on layer/purpose "marker/error" in the submaster.
*WARNING* (DB-270001): Pcell evaluation for CSMC05MS/ptap/layout has the following error(s):
*WARNING* (DB-270002): ("eval" 3 t nil ("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" PasGetDeviceProps))
*WARNING* (DB-270003): Error kept in "errorDesc" property of the label "pcellEvalFailed" on layer/purpose "marker/error" in the submaster.

以致库器件变形,求帮忙。

网友A(2015-01-28)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好我用ic616打开130pdk也是这个错误,单独在ciw中loadlibInit.il文件,它提示在在skill文件夹中打不开64bit内的pdkUnits.cxt,但我查看skill中没有64bit文件夹,只有一个pdkunits.ctx,我就自己建了一个路径将32的链接过来,但是就提示32的文件不能在64的平台打开,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!

网友(2019-11-25):
你好,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,能请教一下解决方法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你好,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,能请教一下解决方法吗?

网友(2020-05-25):
你好,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请问需要怎么解决。万分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