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启动问题,启动不了(已解决)

楼主(2012-11-28):
这是出来的提示

这是出来的提示
之前用一直可以,但是今天却开启不了了,说环境变量的问题.我之前什么都没改过,请各位大虾帮我指点一二,感激不尽啊~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应该是你的license出现问题了,到提示的路径看下key还在不,不然就在生成一个放进去看下行不行。。。

网友:
license daemon死了。重启一下license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在了,我后来重启了一下服务器(我们等服务器在用的),就解决了,还是谢谢你的回答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恩,已经解决了,谢谢关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