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8):
在用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会出现 ERROR: Unable to open pdb:"svdb/INV2.pdb"这个错误,
如果在outputs中选择NOR/C,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,网表也可以提取出来,但是这样就没有寄生参数了,
而且还会出现一个错误 FATAL ERROR: There are no CAPACITANCE extractions in the rule file
rules file是用的工艺厂商给的calibre fule file,是不是工艺的问题呢,用的是csmc0.5um的工艺

网友A:
一般情况下,工艺厂商会提供lvs的command file和xrc的command file,其中lvs的是提取版图网表(不带寄生参数),xrc是提取寄生电阻和寄生电容的网表。你需要将2个文件综合起来(在lvs中include xrc文件或者直接将xrc文件的内容如知道lvs的尾部即可),这样才能提取寄生参数

网友:
heh ,不太清楚

网友:
提取参数需要提供电容模型文件,
如果FAB没有提供的话,
可以自己生成,但需要license

网友(2013-06-11):
回复 楼主:
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?如果解决了的话,把方法说一下吧。谢谢!

网友(2013-11-22):
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没?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,捣鼓了好久不见成果出来。我将XRC rules文件include到LVS文件中了,可是在现象依旧同楼主一样,困惑不已。

网友(2014-02-28):
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可以看看是不是用的gds 是有问题的。报错的那个没有导出来。

网友(2014-07-17):
回复 网友B:

在xrc文件中include  lvs文件就好了

网友(2014-09-10):
看看,表示还没有学到

网友:
涨涨人气

网友(2021-09-13)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情况下,工艺厂商会提供lvs的command file和xrc的command file,其中lvs的是提取版图网表(不带寄生参 ...

您好,我想问问lvs可以跑后仿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情况下,工艺厂商会提供lvs的command file和xrc的command file,其中lvs的是提取版图网表(不带寄生参 ...

您好,我想知道提取出寄生参数后,怎么去做后仿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