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如何有效保证设计中的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、饱和区和线性区

楼主(2012-11-28):
如题,为使设计的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,可以通过降低流过的电流,形成弱反型;在低电流下,采用倒比管,使管子工作在饱和区等
以上是个人理解,但是有点不是很清楚,我该如何有效的设置,即亚阈值区要多“亚”,饱和区要多“饱和”,感觉有时候tt工艺下可以满足,但是换个ss或ff corner就偏离了。请教各位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吗?

网友(2015-01-20):
同问,感觉很难把握这个,有比较量化的公式还是其他的什么,有人解答吗?

网友(2015-04-04):
输入管用亚阈值区,负载管用饱和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什么意思?能具体说下吗?运放的输入管都工作在亚阈值区?

网友B:
一般用gm/Id 和 IC-inversion coefficient 这两个值来决定管子的工作去见。

我个人一般就是根据这两个参数来确定的。corner仿真都没问题。

网友(2015-05-29):
回复 网友B:

能具体说下IC-inversion coefficient是什么吗?

网友(2015-08-11):
回复 网友C:

   IC是指器件的反型系数, IC=id/Is,id是漏电流,Is与管子宽长比有关。当IC大于10,一般认为是强反型,小于0.1为弱反型,一般让放大器的输入管工作在弱反型,可以增大增益。具体可以找几篇相关论文。

网友(2016-05-24):
回复 7# fengdashu 请问有相关的论文么 能否发份给我呢? 邮箱 hardworking_koala@126.com 谢谢

网友(2017-05-03):
回复 网友D:

同求!您现在搞定了吗?貌似这两个是可以仿的。

网友E(2019-05-23):
截止区和亚阈值区具体怎么区分?

网友F(2019-07-13):
引用 网友E:
截止区和亚阈值区具体怎么区分?

您这块了解清楚了吗?我看的吴金教授的课程里说,Vgs<Vth约100mv是比较好的亚阈值区,大于200mv以上通常认为是强反型区。

网友:
想问下怎么看IC参数

网友(2019-12-05):
引用 网友F:
您这块了解清楚了吗?我看的吴金教授的课程里说,Vgs

谢谢老铁回答。

网友G(2022-12-06):
引用 网友B:
一般用gm/Id 和 IC-inversion coefficient 这两个值来决定管子的工作去见。

我个人一般就是根据这两个参数 ...

请问gm/id是如何看出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请问gm/id是如何看出来的

gm/id方法可以看下这个老师讲得,很详细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ight.fav_list.click

网友H(2023-06-19):
引用 网友F:
您这块了解清楚了吗?我看的吴金教授的课程里说,Vgs

亚阈值区的下边界就是截止,某些PVT下,期间如果落入截止区,就game over

网友I(2023-08-30):
引用 网友H:
亚阈值区的下边界就是截止,某些PVT下,期间如果落入截止区,就game over

...

截止区的界限又是多少?低于多少就到截止区了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截止区的界限又是多少?低于多少就到截止区了??

就是没有明确的分界线,模拟的东西是个连续的量,不同区域划分是人为划分的,实际是连续的(同一器件在不同环境比如不同温度,不同电源电压下这个界限还都不一样),不同器件更是有差异(一般满足正态分布)。为有效保证设计的mos管工作在你设定的区域,是需要留足够的裕度,一般不会做到临界点处。举个例子,一般书上认为nmos管vgs>vth且满足vds>vgs-vth时器件工作在饱和区,那么设计时就让vgs=vth+v1;vds=vgs-vth+v2 ;其中v1和v2就是你流的余量。实际上mos管的仿真模型远比这两个公式复杂,也就是说饱和区不是单纯这两个公式判断的,只能判断一个大概情况。

网友:
同问,如何保证corner下亚阈值区的管子不会挂掉

网友G(2023-12-25):
引用 网友H:
亚阈值区的下边界就是截止,某些PVT下,期间如果落入截止区,就game over

...

请问一下,设计管子都工作在亚阈值区,结果仿真有出现截止的情况,但实际上还是有电流,并且电路功能符合我的要求。这种情况是有问题,还是没有问题?我们必须得保证不能进入region=0吗

网友J(2024-04-19):
引用 网友F:
您这块了解清楚了吗?我看的吴金教授的课程里说,Vgs

您好,请教一下,那vgs大于vth 100mv左右,是不是处在弱反型区,同时也可以是饱和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您好,请教一下,那vgs大于vth 100mv左右,是不是处在弱反型区,同时也可以是饱和区?
...

阈值电压定义不是强反型区的开始吗

网友(2024-10-22):
码起来学习一下

网友(2025-01-03):
引用 网友G:
请问一下,设计管子都工作在亚阈值区,结果仿真有出现截止的情况,但实际上还是有电流,并且电路功能符合 ...

同问

网友(2025-04-08):
老兄,有结果没?

网友K:
感谢分享;实现MOS工作在亚阈值区:电流不变,栅长不变,增加栅宽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感谢分享;实现MOS工作在亚阈值区:电流不变,栅长不变,增加栅宽

如何做到电流不变,直接增加宽度,这不是会让管子得宽长比直接增大吗?根据亚阈值区电流公式,当管子的宽长比上升时,电流不变的情况下,会使得指数项里头的过驱动电压下降,等于直接将Vgs降低,那么这个宽长比增大到一定程度,Vgs不断下降,不就有可能出现Vds大于Vgs-Vth,使管子进入饱和区了吗?
能帮忙解答一下分析是否有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如何做到电流不变,直接增加宽度,这不是会让管子得宽长比直接增大吗?根据亚阈值区电流公式,当管子的宽 ...

是的,我的意思也是强行降低Vgs,让管子原本从强反型区进入弱反型区即亚阈值区,饱和区、线性区还有深三极管区都是强反型才有的概念。希望有帮助到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