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DO的环路稳定性相位裕度

楼主(2012-11-28):
在仿利用动态零点补偿的LDO时,在增益曲线降为0dB之前,相位裕度降至十几度,但在0dB的地方由于零点的补偿,相位裕度升到60度左右。请教大家,这种带宽内部相位裕度有降至很低的现象存在的话,对稳定性有没有影响?
谢谢!

网友:
只要不过0应该问题不大,最好多留点margin
过0或者很接近0,是conditionally stable,有可能瞬态过程导致GBW落到PM=0的频率就会振荡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!
还有哪位发表一下高见

网友:
应该不影响吧

网友B:
应该同时考察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来确保系统足够稳定。。。在增益很大时无论相位如何系统都没关系,增益为0db时需要很大相位裕度系统才能稳定,如果相位接近180度时,增益需要很大才能保证系统稳定。。。如果相位只差十几度时增益够大应该没事,增益不太大就可能危险。。。

网友:
5楼能说明一下原理吗?或者哪本书或文章的结论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同问

网友:
系统为什么会不稳定?如果写出传输函数会发现,如果在开环增益很大时传输函数值很接近1,这是设计希望的。当相位裕度不足时,传输函数绝对值会变得很大,系统会变得不稳定,但是另一种情况就是增益裕度不足时,传输函数也会变大,系统同样会不稳定。

书上的例子,一般以简单的放大器稳定性为例讲述系统稳定性和相位裕度的概念,本身是没错的,因为一般简单放大器增益裕度是不会有问题的。

实际设计中,做系统补偿,可能会引入多个零点和极点,这时不一定能保证增益裕度没有问题,所以需要同时关注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来确保系统稳定。实际中会发现多数情况增益裕度是没有问题的,但系统复杂时,有时候也会有问题,尤其是引入零点比较多的时候。

网友C(2013-03-31):
回复 网友B:

  不是特别理解增益裕度和LZ的这个话题有什么关联?LZ关心的是增益还没有降到0dB时,相位裕度仅仅十度左右,这样的系统是否有风险?谢谢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关心在各种条件和参数(电源,低频增益,电容,电阻等)变化的情况下,还能保持一定的相位和增益裕度就可以了。你之前说的是相位下降,不是相位裕度下降,因为只有当你真正实现非常低的直流增益(超出所有条件下的变化),才能得到这个真正相位裕度低的情况,已经不在工艺条件变化范围内了,说这个点不稳定是没太大意义的。
    可参考最简单的电荷泵锁相环环路相频曲线,一开始相移已接近180度,但是最后还是稳定,因为低频增益不会低到实现这个相位裕度的情况。
    以上为个人意见,供参考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感謝分享

网友(2014-02-23):
回复 网友B:

    怎样的增益裕度才是满足系统稳定的条件呢?请教大侠

网友:
Our manager asks us:
If the frequency the PM<45 is the same with the system operation frequency,
it is not a good design.
It has a chance to cause system unstable.

For you reference.
mpig

网友(2014-12-08):
怎么没有图片呢?

网友(2022-04-25):
引用 网友B:
应该同时考察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来确保系统足够稳定。。。在增益很大时无论相位如何系统都没关系,增益为0d ...

不太理解,增益够大时相位裕度掉至十几度不应该更危险吗?根据理论,只要相位接近180°,输入信号与反馈的信号就会近似同向叠加,信号就会振荡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理解?

网友(2024-07-09):
同问,增益很大,但在0dB时PM掉至5°,这样有影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