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反向提图工具chipsmith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8):
我使用的反向提图工具是chipsmith,最近老是出现一些问题,首先是点打开项目是可以的,然后是再点版图编辑,则会出现 “error:125 无法读入待读文件:D/Program/layedit.cif”  实际上我的那个layedit.cif文件的路径不是这样的,但也是在D盘,而我的D盘下也没有这个Program文件夹,每次在这里的时候我都会重新输入一下路径,但图片是出来了,后面在提图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关于路径的问题,我怀疑是一开始这里的问题!
        我重新卸载过这个软件,也重新安装过,但还是不行,我把这个软件安装到E盘,则会出现:error:125 无法读入读文件:E/Program/layedit.cif”,不知道是电脑的问题还是什么,它老是会记住这些路径!

在线等,急!

网友:
一般来说不会出现问题,而且我使用的时候也没有使用安装版的。直接使用附送光盘里面那个解压缩后即可运行的chipsmith。至于你所说的路径问题,能否去看一下chipsmth.csp文件,估计是里面有了绝对路径所致。

楼主:
还是我自己顶下吧

网友:
这个软件没有用过!但是用其它软件的时候出现过这个问题,最后修改了默认的查找路径就没事了!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你可以试试!

网友:
应该是设置的问题,默认的路径和你的路径不一致。
我觉得这种问题卸载不是解决的方法,而是你要找到设置的地方。

网友:
你路径是不是有中文,把中文改掉试看看。。。。或者安装到c盘看看

网友:
D/Program/layedit.cif
E/Program/layedit.cif

正常的不都是C:\   D:\么?

楼主:
你们都是好人啊!我现在找到原因了,不是chipsmith这个工具的问题,而是那个照片不能放到D盘里,放在E盘里就没问题,也就是chipsmth.csp这个文件一定要在E盘里才行,F盘没试过,我想的话D盘和E盘应该都是一样的啊,唉。。。。。。能解决就算了吧!
谢谢你们帮我想出意!

网友(2014-01-16):
楼主能否上传下chipsmith软件。学习学习,谢谢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玩意还分这样的呀

网友(2017-07-18):
提供反向服务,北京方华佳瑞科技有限公司,1316151958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