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DC综合时BLACK BOX的pin脚约束!!!!

楼主(2012-11-28):
如上图,在一个系统中有数字部分和模块部分。在进行DC综合时,一般只考虑系统中的数字部分,而其模拟部分只是设置为一个空模块,即BLACK BOX.
如果是一些memory,则直接将.db例化进去却可;
但如果不是memory呢,其模拟模块出来的pin如何约束其时序,请高人指点,谢谢!!

楼主:
没有一个人回答?。。。。。
是不是可以通过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来设置!!!

网友:
帮忙顶一下,数模混合的东西不懂

网友:
数模混合之间涉及到信号和时钟的关系,如果是涉及到时钟的信号来源于模拟部分,你在写SDC时钟约束的时候要把时钟节点设置到模拟部分的pin上, 如果是涉及到信号的交互,你要确定模拟部分对信号的input(setup/hold),output(delay)时间是多少, 然后再SDC中用set_input_delay/set_out_delay 来约束信号和时钟之间的关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回复,那你的回复与我的理解是一样的。   因为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综合,所以想问问有过此经验的大侠说下做法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input_delay或者output_delay应该不是很合适吧? 个人觉得set_max_delay应该会合适一些。毕竟你关注的是输入/输出的delay。

网友:
混合信号数字模拟之间最主要的就是接口时序,接口时序的直接反映就是setup and hold time 检查,在set_input_delay and set_output_delay 你也可以加上max and min 参数去约束的。

网友(2016-06-21):
顶贴赚积分

网友(2021-05-31):
楼上教父说的对

网友B(2024-09-25):
模拟db应该有相关时序参数约束,综合适合软件应该会考虑,如果自己设计的模拟IP,需要写个db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模拟db应该有相关时序参数约束,综合适合软件应该会考虑,如果自己设计的模拟IP,需要写个db ...

写qtm也可以。不过正常是写lib,通常不会直接写约束,因为这样本是模拟设计者的责任就甩给了做综合的,如果模拟电路改了,约束可能会没有及时匹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