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在两个分开的Always语句中,类似的语句怎么输出结果步一样?

楼主(2012-11-28):
在两个分开的Always语句中,相同的语句怎么输出结果步一样?譬如我想在一个8点为一帧的数据中,让一个信号在第一点为高电平,另外一个信号在最后一个点的输出数据为高,其余都为低。其实8点的FFT变换的输入sink_sop和sink_eop就是这种信号!我采用了两种不同方法来写,怎么输出结果步一样?还有我采用该方法写sink-sop,sink_eop的方法对吗。方法一,在不同的ALWAS语句中实现用2计数器计数,图一所示。
module ofdm_32_flag(reset,clk,flag,a);
input clk,reset;
output  reg flag;
output reg a;
reg [2:0] cnt,cnt_a;
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   if(!reset) begin

   cnt <= 0;

flag <= 0;

end

else

   begin cnt <= cnt + 1;

   if(cnt == 0)

   flag<= 1;

   else begin flag<=0;end

     end
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   if(!reset) begin

   cnt_a <= 0;

a <= 0;

end

else

   begin cnt_a <= cnt_a + 1;

   if(cnt_a== 7)

   a<= 1;

   else

  a<=0;

     end
end
方法二:用一个计数器计数,图2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   if(!reset) begin

   cnt <= 0;

flag <= 0;a<=0

end

else

   begin cnt <= cnt + 1;

   if(cnt == 0)

  a<= 1;

   else if(cnt==7)flag<=1;

          else begin

a<= 0;flag<=0;
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end
end

楼主:
上图没有做好,重新贴下。

图2

图2

图1,

图1,
在两个分开的Always语句中,相同的语句怎么输出结果步一样?譬如我想在一个8点为一帧的数据中,让一个信号在第一点为高电平,另外一个信号在最后一个点的输出数据为高,其余都为低。其实8点的FFT变换的输入sink_sop和sink_eop就是这种信号!我采用了两种不同方法来写,怎么输出结果步一样?还有我采用该方法写sink-sop,sink_eop的方法对吗。方法一,在不同的ALWAS语句中实现,用2计数器计数,图一所示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该把else if(cnt==7) b<=1;改为else if(cnt==7)begin  b<=1;a<= 0;end,吧?!你的第一种方法在cnt == 7时a=0,而第二种方法不是所以才有这个结果,而且难道综合的时候没有提示有latch产生吗?

楼主:
没有锁存器出现啊。综合成功。锁存器在没有把所有选择情况考虑在内的话才有锁存器出现吧。你的提议怎么我看不懂。我输出的2个信号是flag和a

网友:
第二种方法中是不是a和b输出啊?

楼主:
步好意思,程序帖错了。刚改过来了。步过没有关系的,就是2输出信号不一样,看得懂就行。方法就是采用2个不同的always语句。仿真几次还是这种问题啊。

网友:
cnt == 7 时,第二种方法会进入 else if 内,而不会到最后的 else 内。所以 a 不会被清为 0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,刚发现果然是你说的问题,是个语法不严谨的错误。else 后面不加begin..end该分语句会一直顺序执行。
      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