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IC615 CDB库转OA库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8):
小弟在CDB转OA库时遇到一个问题。
转的是CSMC05ST02的工艺库,在转成OA库时没有报错和警告,但是只转出部分cell,像一些孔的cell转不了OA。例如:M1_M2,M2_M3等。纠结了很久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是是呢么原因,情高人指点。

楼主:
自己的问题还是自己回复,为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提供参考。

打开cadence virtuoso后新建一库,在建库时编译原CDB库的技术库文件(techfile.tf)文件,编译成功后未转换成功的CELL就会在该库中出现,再将该库CELL复制粘贴之类的就全部搞定。

网友(2013-07-29):
究竟是怎样操作的,麻烦说明白一点,我是转换后在view那一栏中并没有出现视图,还是像cdl,aulvs等项目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websit have reference data

网友(2020-06-03):
这里说的编译就是建库后选择attach工艺文件是使用complie with technology file选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