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电荷泵CP中管子的选取

楼主(2012-11-28):
下图是参考高速电荷泵:
其工艺和管子及电源电压等参数如下:

我用ADS画原理图进行仿真,电路图如下:
这里管子的length和width都是自己设定的,但文献中为给出管子的尺寸,请问怎么确定管子的尺寸呢?

网友(2013-01-14)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做过一个项目:输出管要看带载能力的,一般250mA左右,输出管子越大带载能力越强,但也要和输出管子的驱动管要匹配,怎么匹配,就不懂了,当时只是在原版本的基础上啊稍微加大了尺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