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chipscope抓取信号

楼主(2012-11-28):
我用chipscope  抓取观察信号,可以看到状态机跑的很正常,能够按照时序正确执行下来。但是我只改变了一下抓取的信号(比如:比如增加新的信号或者删除一些观察信号),并没有改变.v程序,重新综合编译后,状态机就会出现问题,不能正确执行下去。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呀,我并没有改变程序,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,求解答啊!!!

网友:
我觉得吧,肯定是你的代码有什么bug,重新踩信号之后,会影响后面布局布线什么的,但一般不会影响功能。
good luck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。你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么,我最近在调sd卡,遇到很多奇怪的问题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Chipsocpe影响到了IO时序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那一般这种情况需要怎么修改或者查找问题呢,我现在都无从下手了。

网友:
No.1 去掉一些chipsope的信号,看看是否能好,一般这种情况下,并不是因为你采的信号多导致影响时序的,而很有可能是你采的某一个信号,这个信号影响了你后面的时序,通过替换法定位一下,到底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信号。
No.2 把你整个syn, translate, map, place&route 过程中的warning都读一遍,看看是否能有一些进展。
No.3 在place&route过程中,软件应该科室设置成时序优先。换句话说就是更改一下软件设置看看能否对你的工程有一些帮助。

以上就是我的一点点建议
good luck

网友(2013-07-26):
楼主怎么解决的 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

网友:
一筹莫展 啊

网友:
状态机采用独热编码方式

网友(2013-10-20):
最近碰到的问题不知与它类似不?供参考。
chipscope最好每次新建工程,并导入CDC文件。否则结果也许对的,但抓的波形是显示是错误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种情况有时我也遇到,应该是名称与序号没出齐所致,就是你采了200个信号点,会记录第一个信号什么名称,第二个什么名称,记录数据的时候只记录number,不管名称。 这都不会出错。在你上板调试时,可能CDC没有重新载入,或等原因,在analyzer里出现的名称与序号对不上,所以你看上去不正确,可以重新import下CDC文件,或者把软件关掉了再打开,应该可以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