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解,什么叫route with shield?

楼主(2012-11-28):
如题,
一个IP ,layout guide提到,建议某两个pin在route的时候要“route with shield”,

求助shield是什么意思?
shield 要怎么在nanoroute的时候加上去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加shielding吧,就是线两侧用GND平行地隔离起来,防止干扰用。
在icc中是通过设NDR来做吧?

网友:
应该是在nanoroute的Attributes中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