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请问数据缓冲之后综合频率下降的原因

楼主(2012-11-28):
各位,我写了一段代码,发现RD[29:0]缓冲一个时钟到User_Area_data[29:0]之后综合的平率下降的很多,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,谢谢。

没有经过一个时钟延迟的代码

module test(RD,pclk,CMOS_VS,CMOS_HS,y,x,Inter_Use_Area,User_Area_Active,User_Area_Addr);
input [29:0]RD;
input pclk,CMOS_VS,CMOS_HS,User_Area_Active;
input [9:0]y,x;
output reg Inter_Use_Area;
output reg [9:0]User_Area_Addr;
reg [9:0]User_Area_Addr_temp;
reg User_Area_state,Left_IN,Left_OUT;
parameter User_Area_idle=1'b0,User_Area_compare=1'b1;
always @(posedge pclk or negedge CMOS_VS)
if(~CMOS_VS)
  begin
   User_Area_Addr<=0;
   User_Area_state<=User_Area_idle;
  end
else
  case(User_Area_state)
   User_Area_idle:
    begin
     if(CMOS_HS&&(y==RD[9:0]))
      begin
       User_Area_state<=User_Area_compare;
       User_Area_Addr<=User_Area_Addr_temp;
      end
     else
      User_Area_state<=User_Area_idle;
    end
   User_Area_compare:
    if(x==RD[29:20])
     User_Area_state<=User_Area_idle;
    else
     User_Area_state<=User_Area_compare;
  endcase
always @(posedge pclk or negedge CMOS_VS)
if(~CMOS_VS)
  begin
   User_Area_Addr_temp<=0;
   Left_IN<=0;
   Left_OUT<=0;
   Inter_Use_Area<=0;
  end
else
  begin
   User_Area_Addr_temp<=User_Area_Addr+1;
   Left_IN<=x<RD[29:20];
   Left_OUT<=x>RD[19:10];
   Inter_Use_Area<=Left_IN&&Left_OUT&&User_Area_Active;
  end
endmodule

综合结果
test|pclk          252.9 MHz     215.0 MHz     3.954         4.652         -0.698     inferred     Autoconstr_clkgroup_0
把RD缓冲到User_Area_data的代码

module test(RD,pclk,CMOS_VS,CMOS_HS,y,x,Inter_Use_Area,User_Area_Active,User_Area_Addr);
input [29:0]RD;
input pclk,CMOS_VS,CMOS_HS,User_Area_Active;
input [9:0]y,x;
output reg Inter_Use_Area;
reg [29:0]User_Area_data;
output reg [9:0]User_Area_Addr;
reg [9:0]User_Area_Addr_temp;
reg User_Area_state,Left_IN,Left_OUT;
parameter User_Area_idle=1'b0,User_Area_compare=1'b1;
always @(posedge pclk or negedge CMOS_VS)
if(~CMOS_VS)
  begin
   User_Area_data<=0;
   User_Area_Addr<=0;
   User_Area_state<=User_Area_idle;
  end
else
  case(User_Area_state)
   User_Area_idle:
    begin
     User_Area_data<=RD;
     if(CMOS_HS&&(y==User_Area_data[9:0]))
      begin
       User_Area_state<=User_Area_compare;
       User_Area_Addr<=User_Area_Addr_temp;
      end
     else
      User_Area_state<=User_Area_idle;
    end
   User_Area_compare:
    if(x==User_Area_data[29:20])
     User_Area_state<=User_Area_idle;
    else
     User_Area_state<=User_Area_compare;
  endcase
always @(posedge pclk or negedge CMOS_VS)
if(~CMOS_VS)
  begin
   User_Area_Addr_temp<=0;
   Left_IN<=0;
   Left_OUT<=0;
   Inter_Use_Area<=0;
  end
else
  begin
   User_Area_Addr_temp<=User_Area_Addr+1;
   Left_IN<=x<User_Area_data[29:20];
   Left_OUT<=x>User_Area_data[19:10];
   Inter_Use_Area<=Left_IN&&Left_OUT&&User_Area_Active;
  end
endmodule

综合结果
test|pclk          206.7 MHz     175.7 MHz     4.837         5.691         -0.854     inferred     Autoconstr_clkgroup_0

网友:
你用来做缓存,应该是串行引起的关键路径被延迟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