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df and netlist

楼主(2012-11-28):
用soc encounter产生netlist后,netlist里有以下单元:
AOI2222
OAI222S
NR2
AN2
OR2    异或门
ND2
AO2222
AO2222S
MUX2   选择器
MUX2S
MAOI1
那么其他的单元分别是什么器件呀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buff  d触发器 等等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buffer是用BUF表示,D触发器用DFF,其他的是什么意思?
AOI2222
OAI222S
NR2
AN2
ND2
AO2222
AO2222S
MUX2S
MAOI1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或门  与门  以及多路选择器   还有  三路   或者  思路的与门  或门 等等  最好看下 说明!!难道没有工艺库的说明!!囧 这个很多的   还有加法器    乘法器(这个好像要订制才有)

网友(2013-02-05):
请向foundry咨询,每家的stdcell name规则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