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DF

楼主(2012-11-28):
sdf文件里
(cell
   celltype "QDFFN")
   (instance xxx
   (delay
      absolute
      iopath(posedge ck) q(0.234::0.644)(0.262::0.605))
    timingcheck
   (width (posedge ck)(0.180::0.460))
   (width(negedge ck)(0.207::0.560))
  (setuphold(posedge d)(posedge ck)(0.287::0.239)(-0.055::-0.055))

  (setuphold(negedge d)(posedge ck)(0.417::0.232)(-0.031::-0.031))
这些具体是什么意思?
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在工艺库里都已经定义好了的呀!

网友:
我以前也问过这样的问题,得到的回复就是:setup 和hold还和transition time有关系的,库里面的只是一个表格,需要查表得到setup和hold time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timingcheck
   (width (posedge ck)(0.180::0.460))
   (width(negedge ck)(0.207::0.560))
  (setuphold(posedge d)(posedge ck)(0.287::0.239)(-0.055::-0.055))

  (setuphold(negedge d)(posedge ck)(0.417::0.232)(-0.031::-0.031))
这些数字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呀?帮我解析下。谢谢

网友:
width应该对应约束set_min_pulse_width,一般会检查时钟脉冲宽度;
()里面代表不同情况的值(min:type:max);
setuphold是检查setup和hold的,第一个()里面是setup的值,后面的()里面是hold的值,根据sdf版本不一样有时候setup和hold会分开两行

网友:
你是不是西电2系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