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filler cell with metal区分

楼主(2012-11-28):
各位朋友:
1) 看了论坛中关于谈到的一些fill cell,不知道filler cell with metal是指有金属层1或金属层2等,
反正只要有金属层就是filler cell with metal这么说对吧?

2) 如果库中filler cell都是有金属的filler cell,那需不需要做insert_stdcell_filler -cell_without_metal?
为什么lab上要第一步先填充有金属的cell,然后在做没有金属的cell填充,第二步又有什么意义呢?

3) decap cell是哪个库中的单元,我在标准单元库和IO库都没有发现以类似于decap命名的单元?

谢谢!

网友:
1〉通常都是metal1,很少听说metal2的
2〉有需要填充nwell和imp的filler
3〉FILLCAP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谢谢版主!
     第二点我还不是很理解,filler cell with metal也可以填充nwell啊,弱弱地问一下imp是什么,p+注入?
    不是FILLCAP,FILLCAP在lab上说是有金属的filler cell。我发现我的IO库里没有filler cell without metal,还需要做insert_stdcell_filler -cell_without_metal吗?

    decap我是从论坛上看到的 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316859&highlight=decap,不知道decap filler cell来自哪里?

网友:
建议你打开layout看一下filler和fillcap的结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发现我的标准单元库中没有提供filler cell without metal的,请问可以把fillcap转成fill(具体做法只删除fillcap中的metal1)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process你可以看一下stdcell lib. 的datasheet,它会有介绍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databook上给的fill<n>我都看过版图了,都有metal,那该怎么办?

网友:
能给截个图瞅瞅不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fill cells

fill cells

从databook截下来的图,关于fill cells只有这一点而已

网友:
databook上给的fill<n>我都看过版图了,都有metal,那该怎么办?

FILL也有metal,那是连接P/G rail的,和ICC中的with metal不是一个意思

楼主:
谢谢版主,请问ICC中的with metal又有什么作用,不是连接P/G rail?

网友(2014-04-18):
回复 楼主:

   楼主现在理清楚了没呢?
   您是不是用的是chartered的库呢,感觉我的情况和你一样,没找到fillercap,然后filler在lib里面看起来都是有metal的。是这样看有没有金属没错吧,lef文件里面的。

MACRO FILL2
    CLASS CORE ;
    FOREIGN FILL2 0.000 0.000  ;
    ORIGIN 0.000 0.000 ;
    SIZE 1.320 BY 5.040 ;
    SYMMETRY x y ;
    SITE csm18site ;
    PIN VSS
        DIRECTION INOUT ;
        USE ground ;
        SHAPE ABUTMENT ;
        PORT
        LAYER METAL1 ;
        RECT  0.000 -0.400 1.320 0.400 ;
        END
    END VSS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果filler有金属和ICC里面的with_filler不是同一个意思,那在添加的时候要选择那个选项呢?
听说fillercap是带金属的,filler是不带金属的。那意思是如果现在要添加filler的话要选择-without_metal_cell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其实很简单,如果是fillcap的话,它是存在mos管的,用来当作cap用,既然是mos管,那它肯定最起码要有metal1来连接的。所以这类filler是with metal的。
如果是单纯的filler单元,它是起到填充well和imp的作用的,所以,它的结构中并没有实际的mos管存在,因而也不涉及到metal部分。所以针对了without metal的。

当然,所有的stdcells(metro工艺除外)本身都会有涉及到vdd vss的部分,这部分是需要有metal的。但这部分不作为option的指代内容。

如果有其它的工艺文件,你可以找到对应的stdcell的版图打开看看,一目了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