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个问题:Sigma-Delta 调制器的1位量化器增益如何确定。

楼主(2012-11-28):
最近在做2阶1位量化的SD_ADC,用VerilogA搭了调制器,瞬态仿真后用Matlab看频谱,发现信号幅度比实际值低6dB,也就是说如果输入是-1dB,频谱上信号幅值是-7dB,但是噪声频谱和Simulink模型的基本一致,SNR值也基本一致。怀疑是1位量化器的增益问题,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,求指点。

楼主:
幅值小6dB的问题找到了,是自己加激励的问题,单端转差分时幅度减半了,所以刚好低6dB,很低级的错误。但是量化器增益的问题,仍不知道怎么仿真,求大神指点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见G.C temes 的书

网友(2013-12-03):
请问现在知道量化器的怎样了吗?我也在求解中

网友:
G.C 的书看了,在section 2.1,感觉里面说得好不清楚,看了几遍还是看不懂,是否可以解释一下?k=E[|y|]/E[y^2]怎么使用呢?

网友A(2020-04-06):
who can tell it in detail?

网友(2021-01-18):
引用 网友A:
who can tell it in detail?

you could get some useful answer from page-69 of the book "understanding Delta-Sigam Date Converters" -2nd.

网友:
为何一定要确定呢,建模的时候不需要完全线性化模型呀,quantizer引入非线性更接近真实电路呀
1bit量化具有非常强的“自适应”能力,更多的在于STF和NTF的设计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