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fpga开发的 新手问题

楼主(2012-11-28):
现在用cyclone开发板调试程序,代码通过jtag下载进入芯片。我想问下 在 fpga开发版上开发成功之后怎么办,将来投入实际运用了总不能都拿开发板去应用吧。具体开发完之后该怎么办? 求大神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根据用户需要设计相对应的硬件,再到移植到这个硬件上。如果客户尺寸允许,你现在的开发板性价比也足够高,直接用开发板也未尝不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怎么移植啊 ?可以说的具体点么 我特别困惑

网友:
把编程文件放到存储器中就行

网友:
1.放到专用的存储器中,接到fpga上,
2.使用从并,从串接口,使用cpu或者cpld,对fpga进行编程。

看一下手册,fpga的编程方式有很多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