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在理解大信号S参数,如何仿真得到大信号S参数

楼主(2012-11-28):
经常看到大信号S参数的说法,该怎么理解这一个概念,是不是在某个固定输入功率下的S参数值?如何在ADS中仿真大信号S参数,如何在cadence SpectreRF中仿真大信号S参数?求高人指点!

楼主:
木有人知道吗?求解啊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,大牛解释一下啊!

网友:
貌似ADS里面有一个LSSP large signal s-parameter的例子,找找看。从定义来说仍然是功率波的比,只不过器件工作条件不是小信号(器件偏置不会受到射频信号影响)

网友:
我也很想知道

网友:
我也超想知道的
希望有人分享

网友(2013-04-17):
同问,小信号与大信号有什么区别,在什么情况下使用

网友:
大信号S参数包含了非线性特性。

是ADS对标准S参数的扩充。

Agilent现在有更加广泛使用的X-参数,用很多load-pull测试仪器能直接测得。

网友(2014-02-21):
现在安捷伦推出的X参数就是针对大信号来得

网友(2014-05-01):
大信号S参数包含了非线性特性。目前ADS推出的X参数就是适应这类需求的,Agilent的PNA-X仪器可以直接测试出器件的X参数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主要是如何仿真啊!

网友:
个人感觉 用S参数来仿真(touchstone file) 只是对于固定的Gm 来说的的 也就是小信号 而大信号是 Gm 是在变的 我们仿真的适合就不要用S2p的文件导入了 应该用nonlinear model 去进行仿真 ADS 中有很多 我们可以设置size等参数去仿真 小弟最近也在学 还希望大牛们指导

网友(2015-07-31):
请问有资料没?关于X参数和S参数?

网友(2015-09-11):
小信号线性
大信号非线性
可以这样理解吗

网友:
一般器件资料中没见过大信号的S参数啊,去哪里找呢

网友(2016-06-26):
回复 网友B:
这不等于没说

网友:
大信号是非线性特性  小信号是 线性特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大信号S参数主要表征了在大的输入功率时,器件的非线性效应。这和小信号S参数不一样的,不是如何仿真的问题,而是你得先去找资料把大信号S参数弄清楚,还有就是现在的X参数。一般在大信号时很少用大信号S参数去仿真的。

网友:
大信号S参数的测量可以参考《实用射频测试和测量》第8章。现在一般都不再讨论大信号S参数了。大信号的等效电路模型一般采用ADS中的非线性器件搭建,具体的搭建方法可以参考电子科技大学刘林盛的博士论文《场效应晶体管的大信号模型研究》